可否使用"@CMP"指令

楼主(2004-09-09):
各位前輩:請教一下,好像CS,CJ系列不能用"@CMP",C200H系列可以用"@CMP",是否正確

网友A:
都不可以。但是CS/CJ支持 !CMP 运算。

你厉害,你的问题总是让人防不胜防。

楼主:
machelec前輩:
可是我發現,在CX-P3.0軟體內C200HX機種卻可以寫入@CMP指令,而且也正常run,何解???

网友A:
你很厉害.这是CXP的BUG或者是编程手册的BUG 。但是CPT 是不支持@CMP的。不过手编却可以写入。而且运行也没发现问题。
抱歉,具体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网友A:
不好意思,刚刚收到的OMRON 官方解释:
Omron official explanation: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common <,=,> flags, in certain situations, unexpected results could occur with the use of @CMP. Therefore to avoid these results we offer thwe folowing recommendations.

Recommendations:

1) Please do not use @CMP. Use only CMP.
2) If you use @CMP, please do not use @CMP after CMP.

Note for Equal flag 25506:
When MOV #0000 Source chanel is executed, this flag turns on. Equal flag of the ladder turns on, therefore, we have to inhibit the output of CMP, when condition is turned on at the moment. The combination and order of ladder program is to be also taken care by knowing the behavior of the flag.

楼主:
前輩真是利害啊!小輩佩服的五體投地......

网友A:
你太客气了!
另外他们说CV,CS1,CJ1对该命令的支持优于C系列PLC ,一般不会出问题。具体没试过。建议还是不要试吧。
我外语不是很好,如果你没问题的话,帮忙翻译一下。谢谢!

楼主:
我外語也很遜,用翻譯軟體,譯文如下:
由於共有(通常)的< , = , > 旗幟的自然界(性質), 處於某些情況(情勢), 未預料到結果能隨@CMP的使用(用處)而發生(出現)。 因此, 為了避免(避開)這些結果, 我們提供 thwe 待續介紹(推薦)。

介紹(推薦):  1 ) 請不使用@CMP。 使用唯一的 比較 。
2 ) 如果你(們)使用@CMP,請不在 比較 以後使用@CMP。

對於同等旗幟 25506 注意到: 當 MOV 時# 執行了 0000 個來源 chanel , 這面旗幟打開。階梯的同等旗幟打開, 因此, 我們必須阻止 比較 的輸出(產量), 那時此刻(當時)打開了條件。 階梯程式的結合和次序(訂單,命令)(是)要透過知道旗幟的行為也拿小心。

楼主:
看不懂,哈哈哈

网友B:
老兄,还是别翻译了,看英文还好,看译文反而看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