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如果可以上传,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设置?先谢了!我用的是V5.2的软件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还是没有人愿意说?

网友A:
注释一般不会下载到PLC里(内存很宝贵的)

网友B:
注释不能下载到PLC中,自然也不能上载

网友C:
几乎所有的PLC的注释都是不会传送到PLC中的。所以,都不能上传。

网友B:
日系的可能可以,但太占存贮空间

网友D:
在调试中发现过注解在CPU的情况,315-C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