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一台电脑,XP系统,可否支持双声卡同时工作?

网友A:
还真没试过

网友B: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你为何要双声卡,一个声卡都可以在2个不同软件上同时播出呀.多此一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何要双声卡,一个声卡都可以在2个不同软件上同时播出呀.多此一举吗?

哈哈哈,阁下有所不知。双声卡的用处还是有的。
给你举个例子:
现在的显卡一般都有一个15PIN的显示器接口,还有一个S端子。我把S端子接入电视专门用来给太太放碟片,当然声音就要在电视上放了。这个时候我是在玩电脑,如果我想听歌或者想和别人语音聊天怎么办?总不能也在电视机上放出来吧?如果混在一起谁搞得清楚那个是碟片的,那个是语音聊天的,不累死你耳朵才怪。所以如果有两个声卡,就可以一个放碟片,一个听音乐或聊天,两不相误!
其他的用处还多了,比如可以实现比较好的四通道(或更多通道的)立体声效果等。就看你的想象力了。
嘿嘿。,。。

网友D:
可是播放时选哪个声卡可费劲了。
另外,中断和硬件地址声卡占用的较多,你的计算机有没有那么多资源还很难说。

楼主:
第一个是问题。
第二个问题不大,而且声卡游戏杆不用的话可以关闭,就省了两个了。

网友E(2004-11-23):
我尝试过,但也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