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4-09-10):
请教各位,旋转编码器是根据什么要求选择型号的?

网友A:
根据你的需求:采集速率,扭矩等

网友B:
简单点理解,编码器就是圆周上均匀分布着多个感应开关,全部开关是并联的。

网友C:
脉冲数、大小、输出信号(如OC门、行线、RS485等)、最高转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