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4-09-10):
heyong1976发表于 2004-9-10 10:52:00
请教,编码器是根据那些条件来选择型号的(如:接触器根据控制电压,负载功率,电流大小来选择),那编码器是根据那些要求来选择?
我是初次应用

网友A(2004-12-22):
控制精度

网友B:
我觉得还有环境,采样频率等条件吧

网友C:
编码器一般不太注重电流,只要注意工作电压,还有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比如说一转1024的或者更高的,按照你的系统需要来,定,也就是你需要的精度

网友D:
我来抛砖引玉。
首先要确定工艺要求,测速用增量型、定位用绝对值型(虽然也可用增量型代替,但还是绝对值型可靠一些)。其次再定分辨率,增量型的参数是每圈多少脉冲,绝对值型参数是单圈、多圈、位数。最后才需考虑输出形式,NPN、PNP、长线、推挽等。
一般,编码器的电压范围较宽,从10V到24V好象都行。还有带485接口的,这个当然性能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