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4-09-10):
三菱PLC编程中,
K4M1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10.M11,M12,M13

网友B:
三菱PLC编程中,K4M10是指将M10~M15 16个位元件合并成一个字元件;

网友A:
对,由高到低,M25,M24,M23,。。。。。。M15,M14,M13,M12,M11,M10

网友C:
3楼的回答,好像不太完全。
据我所知:K4M10是指从M10开始,依次到M25,每四个位看成一组,如K1M0,就是指M3 M2 M1 M0,K2M0: M7 M6 M5 M4      M3 M2 M1 M0  。可以当作字使用,也可以每个位单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