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0):
手里有两个程序,一个是备份,另一个是从plc 上传的,第一个有注释,第二个没有,两个程序的注释是相同的,我想把第一个程序的注释,复制到第二个程序中,请教各位,该如何操作?

楼主:
千万不要说,让我对照第一个程序的注释,手动增加到第二个程序中……

网友A:
你上面说的是最好的方法,另外有两个不太好的方法:
1.打开有注释程序的注释,将其导出,再在没注释和程序中导入
2.打开两个程序,选中有注释程序管理器中的Symbols项,选择菜单中的COPY,到无注释的程序的相同位置粘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说的是最好的方法,另外有两个不太好的方法:
1.打开有注释程序的注释,将其导出,再在没注释和程序中导入
2.打开两个程序,选中有注释程序管理器中的Symbols项,选择菜单中的COPY,到无注释的程序的相同位置粘贴

200还有300都说了那我不就没的说了吗大哥

楼主:
多谢两位老兄,按照dzfa兄的方法2已经成功copy注释,但方法1没有奏效,我用的是300,软件是5.2,方法1是针对200的吗?我也曾试过导出、导入,操作是可以的,但在梯形图中却是看不到注释,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