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0):
omron的超声波液位探测器工作原理是什么?刚接触这个东西,请教,谁有这方面的说明书

网友A:
具体结构不清楚。看示意图应该是有一个超声波发生器发射超声波信号,另一个接受反射回来的信号,从而确定物体的有无或距离。就象蝙蝠的声纳系统一样。

网友B:
对环境有特别要求吗?

网友C(2005-05-27):
请教各位老师:
          一台线切割设备的液面用OMRON的漏夜检知器61F-GP-NH3来控制现怀疑是传感器坏了(型号:PH-1单极或PH-2两极).请教大家是PH-1还是PH-2.
          请问谁有使用这方面产品的经验.
                                                  先谢谢了!!!

网友D:
超声波注意环境温度影响很大,外磁场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