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0):
请问 在CPU313C-2DP自带的DI/O中怎样计量 脉冲量 !! 是不是要用到 SFB49块!! 还有 "Positioning" technology 是什么意思 ? 是定位技术吗??

自带的DI/O块 中使用 单纯使用 数字量输入输出 是不是和 sm321、322使用方法一样的 !! 请高手明示!!

网友A:
自带的DI/O使用 和 sm321、322使用方法一样的
脉冲量=脉冲个数=计数器或高速的
SFB49是脉宽调制用的

网友B:
控制高速计数是SFB47,SFB49是脉宽调制的

楼主:
多谢 热心的  dzfa   GSAILY 解答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