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0):
我想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实现5路温度控制,具体方法如下:
CPU224(DC\DC\DC)+EM231热电偶输入模块
输出到固态继电器上,大家认为该方案是否可行?请指教,谢谢!
另外,24VDC电源(给PLC供电)如何选择?应当选多大功率的?

网友A:
EM231热电偶输入模块只有路,得用3块。24VDC电源10A,用PID指令向导,PWM输出控制量输出到固态继电器上,最多8路PID。另外CPU224XP有PID自整定功能,需4.0版本支持,有样例。

网友B:
EM231热电偶输入模块单个有4路输入的的,怎么会用三块?

网友C:
系统手册:
EM231热电偶输入模块单个有4路输入!
EM231热电阻输入模块单个有2路输入!

网友D:
v4.0有PID自整定功能吗?怎么用,找不到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