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1):
不要笑我,分别用二个3相4线变压器的其中一条相线接在380V的接触器线圈,线圈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一次问多几个问题
为什么人碰着中性线不接地的电网危险性比中性线接地的电网低呢///

楼主:
10KV变380V三相四线的变压器的接地如果断开,即是中性线不接地后,有什么后果,谢谢朋友你的解答

网友A:
1:看情况,同相位不会吸合,异相位烧线圈。2:提问错误。应该为。。为什么人碰着中性线不接地的电网危险性比中性接地的电网高呢?3:当用电设备搭壳时,人接触到的电压有可能为380V,比接地的220V要高,危险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