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1):
各位大虾:我的OMRON C200HE-CPU42 错误灯一直常亮,更换CPU模块后正常!!请问模块什么地方出错,能否修理?如果能修理我应该从那些方面查找故障??求各位大虾帮助!!!!谢谢!!!

网友A:
程序里面是否有FAL或者FALS 命令?

网友B:
我也有碰到,10天有2个坏了
出现的情况和搂住一样哦

网友C:
在线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连不上,看不见

网友A:
估计完蛋了

网友D:
如果连电脑都不能连上的话一般是有大问题了,要到维修处去维修了!

网友B:
有地方修理吗?

网友A:
找他们试试:021-50504535-591(OMRON上海维修)
估计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