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1):
烟台东泽----西门子山东地区之代理商,系统集成商
里的打杂的

网友A:
这有点儿象可以实现点动的功能

网友B:
0MS有什么用?

网友C:
点动也不要搞的那么麻烦吧?

网友D:
似乎这个梯形图程序不会有任何输出响应,因为脉冲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在零.

网友E:
T29 触发之后 , M19.5 和M19.6实现交替输出;

网友F:
好像是个由T29控制的方波控制程序!(M195.6)

网友G:
应该是互锁

网友H:
双稳态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