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1):
问题是这样的
加热变压器为380V变5V,通过双向可控硅调节门极开度来调节电流一控制温度,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加热电路的通断。
 在加热回路闭合或断开的瞬间会跳闸,额定电流有30多安,所用空开为60安的,应该没问题。
    请哪位大侠给分析一下原因,谢啦。

网友A:
说的明白一些好不好。

网友A:
其他原因查了没有,也可能不是加热的原因。
也可以这样试一下:交接器工作以后开始加热,停热以后再停交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