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1):
我想用一台电机拖拽重物500Kg以内,在20-40秒内将其拖拽6米。
初步选定使用不超过1.5KW的电机。
请问:可以选用什么类型、什么型号的电机,选用时有些什么需注意的参数。
     是否需要变频器,如何选择,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在线等啊。。。。。。顶

楼主:
怎么没有人肯来帮我啊 都等了2天了~

网友A:
兄弟,你要什么样式地电机啊
是直接使用还是怎么样啊

网友B:
你的1.5KW电机扭矩9.5N/M(以四集电极为例)提升500KG重物的力矩4900N。你的转速最大18米/分。拿电机扭矩*减速比=提升力矩。算完为515.8(减速比)这样你的速度只能从电机皮带轮上找了。好象功率小了我没算

网友C:
1.5KW的肯定不够,不是速度不行,就是扭矩不够,两者肯定有一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