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1):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至低速段时,输出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A:
旋转机械轴功率=(转速*扭矩)/9550
其中:转速为 r/min;扭矩为 Nm;功率为 kW。

楼主:
谢谢。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变频器矢量控制方式是恒功率还是恒扭矩?

网友B:
3楼提的问题将不同的概念混淆了,矢量控制方式是传动装置算法的一种模型,是针对电机的特性而言的,类似的还有DTC.而恒功率或是恒扭矩控制是针对负载的特性而言的.所以说,只要是需要,矢量控制方式即可以恒扭矩也可以恒功率控制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矢量控制方式是恒功率还是恒扭矩?
“学干”说得对。矢量控制电机,可以把电机的调速范围分成了两大部分:0-额定转速段为恒转矩调速特性,额定转速-最高转速段为恒功率特性。这些可都是调速控制的基本概念呀。回去翻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