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1):
我想做一个 单片机 控制 一个电容分相的单相异步交流电动机的启停和转速
我没有学过单片机 现在和几个学过电力只懂一点单片机讨论 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有做过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朋友请谈谈经验 别的类型的电机也行 期待中............

楼主:
大家帮帮忙 ding...........

网友A:
“电容分相的单相异步交流电动机的启停”倒比较容易,但我不知道你需要怎样来控制转速?

楼主:
我也不知道 不管了 家里的风扇 可以有级调节风速 它用的是哪种电机?

能不能用单片机做成无级调速的

网友B:
可以,用吊扇的无级调速即可,用可控硅也可

楼主:
不懂]
我现在想做控制步进电机了
怎么给脉冲信号呢

网友C:
给驱动器脉冲信号就可以了呀,
你要了解步进电机的的工作原理呀

网友D:
步进电机原理知道就简单了
只要知道步进电机的原理,通过单片机发脉冲信号,这只要通过定时器就很容易实现了,本人做过类似的.但不是控制电机.

楼主:
我不想搞清楚它的原理 我只要给他的某条线某种电压或者电流就行了
希望有人熟悉的话 能否告知 我可以选择哪种类型的市场上比较便宜易用的微型步进电机便于用单片机控制做实验呢( 比如 几相 功率 电压 等参数)
主要目的是还是为了学习单片机这个整套过程
所以只想知道 步进电机的 几个接线 和 如何输入信号
请大家指导一下 我可以去买一个然后 先自己再买一个变压电源 或者用电脑的串口线试试
启 停
了解了大致需要输入的情况

然后再进一步用这个步进电机学习单片机

需要帮助支持!

网友E(2005-04-10):
用软驱上的两面步进电机
wf-wsw@163.com

楼主:
请问  风流才子

有 软驱上的两面步进电机 的资料(比如 提供给电机销售人员的资料)提供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软驱上的两面步进电机
wf-wsw@163.com
请问软驱上的步进电机都一样吧 属于是么型号的呢

网友F(2005-05-16):
你想用电脑来控制步进电机吗,你会哪种语言,我用VB写了一个通信协议和我的单片机控制板联接,一方面与电脑通信,一方面控制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自制的,用单片机产生控制时序)。通过电脑可以控制正反转,速度及步进量。

网友G(2007-01-05):
用可控硅控制它的导通角就ok了,我刚做好一个.肯定行得

网友H:
楼上的程序能发上来看看吗,我最进做这个东西呢,不知道怎么编程设定触发时间来控制导通角。

网友I(2007-03-30):
我做过寻迹小车。用的PWM调速。你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J:
不知道你想怎么控制 啊!
我做的的是步进电机和舵机。
03411305@163.com

网友K:
我用过两相四拍的,印象中具体控制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控制电压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输出不同的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