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1):
我想做一个 单片机 控制 一个电容分相的单相异步交流电动机的启停和转速
我没有学过单片机 现在和几个学过电力只懂一点单片机讨论 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有做过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朋友请谈谈经验 别的类型的电机也行 期待中............

网友A:
用微型PLC吧,很方便的,成本也很低。

网友B:
下面有一点东东,你可以参考一下:北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保留对此文件修改之权利且不另行通知。北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所提供之资讯相信为正确且可靠的,但
并不保证本文件中绝无错误。请于向北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提出订单前, 自行确定所使用之相关技术文件及规格为最新之版本。若
因贵公司使用本公司之文件或产品,而涉及第三人之专利或著作权等智慧财产权之应用及配合时,则应由贵公司负责取得同意及授
权,本公司仅单纯贩售产品,上述关于同意及授权,非属本公司应为保证之责任。又未经北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之正式书面许可,
本公司之所有产品不得用于医疗器材,維持生命系統及飞航等相关设备。
PWM控制电机 凌阳大学计划推广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中黎科技园 1 号楼 6 层 C 段 邮编:100085
TEL : 86-10-62981668 FAX : 86-10-62985972 E-mail:unsp@sunplus.com.cn http://www:unsp.com.cn
Technology for Easy Living
电子竞赛基础模块
目 录 1 编写目的.................................................................................................................3 2 硬件设计及功能描述.............................................................................................3 2.1 硬件设计电路..................................................................................................3 2.2 功能概述..........................................................................................................3 3 软件设计及使用说明.............................................................................................4 3.1程序流程.............................................................................................................4 3.2程序使用说明.....................................................................................................4  Sunplus University Program http://www.unsp.com.cn E-mail:unsp@sunplus.com.cn 第 2 页
Technology for Easy Living
电子竞赛基础模块
1 编写目的 目的: 1.熟悉定时器Timer A/B的编程方法。 2.用PWM控制电机。 2 硬件设计及功能描述 本实验是用Timer A作为脉宽调制信号产生的定时器。 2.1 硬件设计电路 实验的控制部分连接如下图所示: V5R1RMMO2MOTOR STEPPERIOB8D1DIODEQ1NPNV3RE2R-NO 2.2 功能概述 将IOB8设置成APWMO口,脉宽调制信号将从IOB8输出。 本实验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钟源作为脉宽调制输出计数器的时钟源输入,即改变定时器A的计数初值;也可以改变输出信号的占空比,其方法是给定时器/计数器A的控制寄存器P_TimerA_Ctrl写入相应值。通过4*4键盘控制16档速度,通过外部中断进行速度步进调节。  Sunplus University Program http://www.unsp.com.cn E-mail:unsp@sunplus.com.cn 第 3 页
Technology for Easy Living
电子竞赛基础模块
3 软件设计及使用说明 3.1程序流程 键扫描初始化开始开外部中断判键值PWM设置有无外部中断YNYN 3.2程序使用说明 在这个DEMO里建了一个函数F_Pwm(int a,int b); 用于PWM设置,传入两个参数第一个用于频率设置,第二个用于占空比设置。另外还开了外部中断可进行频率和占空比的步进,从而达到调整速度的目的,书读通不同的电机有关系,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验一下。  Sunplus University Program http://www.unsp.com.cn E-mail:unsp@sunplus.com.cn 第 4 页

楼主:
听说plc很贵的 至少要千元
如果采用单片机 加上外围电路 大概能省 一半的成本

大家帮帮忙

楼主:
现在换成 步进电机了
大家一定帮忙阿

楼主:
希望有人熟悉的话 能否告知 我可以选择哪种类型的市场上比较便宜易用的微型步进电机便于用单片机控制做实验呢( 比如 几相 功率 电压 等参数)
主要目的是还是为了学习单片机这个整套过程
所以只想知道 步进电机的 几个接线 和 如何输入信号
请大家指导一下 我可以去买一个然后 先自己再买一个变压电源 或者用电脑的串口线试试
启 停
了解了大致需要输入的情况

然后再进一步用这个步进电机学习单片机

需要帮助支持!

网友C(2007-05-24):
键盘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如何把程序改成用键盘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求助)

网友C:
哪位高手帮忙改一下程序,实现用键盘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QQ:659706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