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初中物理题

楼主(2004-09-12):
大小和方向均随时间作有规律变化的电压和电流称为交流电~~那矩形波是交流电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这样想吧,如果不是交流,那么是直流吗?

网友B:
矩形变化的也是交流电。我们常用的正弦交流电只是交流电的一种形式而已。

但是你说的矩形波可就算是波了,和交流电有一点点区别。

网友C:
是交流电,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电容隔直通交,事实证明矩型波可以通过电容,因此矩型波是交流电。

网友E:
不是,因为它没有反向的电流。就好象220V的交流电半波整流一样

楼主:
大小不变也算交流电吗~~~?

网友F:
我认定矩形波是交流电。

网友G:
直流电是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除此之外均是交流电。

网友H:
有正负的矩形波就是交流电,只有正或只有负就不能称交流电。其电压是根据其热效应计算得到。

网友I:
按照矩形波的形式,以及随时间的变化。我认为就是交流电,只是它的变化规律。不同而已。。。

网友J:
是的

∷±×÷∷ ∷±×÷∷ ∷±×÷∷ ∷±×÷∷ ∷±×÷∷ ∷±×÷∷ ∷±×÷∷ ∷±×÷∷ ∷±×÷∷
                                        别人笑我太疯癫 ,
                                        我笑他人看不穿!

楼主:
难道是定义有问题?

网友K:
有正负的矩形波就是交流电,只有正或只有负就不能称交流电。其电压是根据其热效应计算得到。
直流包括:稳恒和脉动直流.

网友L:
也应该是吧!

网友K:
脉动直流是指方向不变,大小变化.

网友M:
我们大家接触的平时交流电全称是正弦波交流电,和矩形波交流电最大的区别是波型.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也是矩形波,只是等效于正弦交流电罢了

网友N:
当然是交流电了!

网友O:
真正的交流电的定义是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且有相位关系矩形波未必是交流电

网友P:
如0~5V的脉冲,算是交流吗?

网友Q:
大小变,方向不变的,不是交流电。。。。判断交流与否,主要看方向。

网友R:
引用 楼主:
大小和方向均随时间作有规律变化的电压和电流称为交流电~~那矩形波是交流电吗?
交流电定义:强度与方向都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电流叫做交变电流,简称交流电.
矩形波的大小没变(只是时有时无),方向也没变,应不算交流吧。

网友S:
算交流电!

楼主:
我也觉得不应该算交流

网友M:
如果是判断题的话就应该回答不是,如果是简答题的话就要把各种情况说清楚

网友T:
是交流电

网友U:
我认为以是

网友V:
引用 网友B:
矩形变化的也是交流电。我们常用的正弦交流电只是交流电的一种形式而已。
但是你说的矩形波可就算是波了,和交流电有一点点区别。
顶

网友W:
晕!这要看矩行波是不是方向在变化,变化方向的才是交流电,方向不变的矩形波不是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