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2):
如果对于一个直线位移传感器她的最大的量程是1米,如果采用a/d003对应最大bcd码是4000(已知)。但是如果对应一个位移19cm他如果转化为bcd玛啊??

楼主:
错了,最大量程是5米或者10米的话,应该怎么换算呢??精度是1cm的话

网友A:
一般是成线性变化的

网友B:
5米或10米对应4000,0米对应0,那0。01米对应多少,你换算就是了

网友C:
用SCL指令

网友D:
成线性变化的,y=ax+b

楼主:
懂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