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003

楼主(2004-09-12):
如果一个最大量程为3m的直线位移传感器,输出量用a/d003(最大转化值为4000,分辨率1/4000)输出19cm一个检测值(转化为bcd码)是不是要做近似啊??

网友A:
感觉位移传感器选的太大了,

网友B:
线性转换即可

网友C:
先计算出最小当量的浮点数,用浮点线性变换后取整。

网友D:
分辨率0.75毫米,觉得可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