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2):
我手中有个FX2-64MR编程控制器,还有个FX-20P手持编程器,我不知道是否能可以自己动手练习编程学习,但是中间的编程线没有我该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A:
FX-20P手持编程器用于FX1N/2N系列PLC编器时电缆用FX-20P-CAB0;
用于FX1/FX2/FX2C系列PLC编器时电缆用FX-20P-CAB;
FX-20P-CAB图片为:

楼主:
哪里有这种电缆?编程器是否能支持这种控制器呢?能自己制作这种电缆吗?

网友B:
买一条也花不了几个银子,何必自己做那么麻烦呢?

楼主:
那里有这样的电缆呢?请提供线索,谢谢

楼主:
电缆
FX-20P手持编程器用于FX1N/2N系列PLC编器时电缆用FX-20P-CAB0;
用于FX1/FX2/FX2C系列PLC编器时电缆用FX-20P-CAB;
FX-20P-CAB图片为:
这根电缆得型号是FX-20P-CABO  还是FX-20P-CAB,搞不清楚了?谢谢,

网友A:
这根电缆的型号为FX-20P-CAB,圆口的一端接手编器,方口的那端连接FX1/FX2系列的PLC;
如果PLC型号为FX1S/1N/2N系列,则电缆可以直接用FX-20P-CAB0连接,也可以用FX-20P-CAB加一个FX-20P-CADP的适配器连接;

楼主:
哪里有售得,请提供一个厂址,谢谢

网友C:
北京四通工控公司

网友C:
010-62561166,150元一个

网友D:
提供三菱的进口插头线给你自已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