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2):
不同变压器的电源接在电机等上有什么后果的?
意思大概即是不同变压器的电源如果分别拿出一条相线接在380V的接触器线圈里,线圈会坏吗?会动作吗?

网友A:
类似的问题我遇过,是照明电路:外面的电工施工是为图方便,从另一个三相四线系统里接零线,因上端零线断路而造成短路.你所问的应该不同,我想可以参照自发电上网,需要注意的主要是相位吧,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说的不好,希望有高手指正.

网友B:
我认为:变压器本身是可以并联使用的,这种另类接法也未偿不可。假如三相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变压器,如果三个变压器没有等势点即零线或相线不并接,那么不论三个变压器的是何种时钟接法电机应不转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如果三个变压器是有等势点的即零线并接则各取三个变压器一相的话,电机有可能正常运转有可能缺相有可能没反应。

网友A:
请教三楼:如果按楼主的说法,从两台变压器各取一条相线接到工作电压380v接触器线圈上,假如两相相位角不是120度,那电压还会是380v吗?同理,三相电机若接成三角形,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若接成星形,以地做中性点,电机能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三楼:如果按楼主的说法,从两台变压器各取一条相线接到工作电压380v接触器线圈上,假如两相相位角不是120度,那电压还会是380v吗?同理,三相电机若接成三角形,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若接成星形,以地做中性点,电机能工作吗?
注意:二个完全独立的系统并无相位可言。

网友C:
不同的变压器各取一相的话,电流如何形成回路?

网友A:
这么说并网不需要考虑相位吗?

网友D:
在三相四线制制中电机完全可以工作,只是各台变压器的零线零线电流等于电机的电流。会造成变压器的三相不平衡,可采用角星的变压器来解决不平衡引起的电压不平衡问题。

网友E:
可以说电机接同网的三台变压器的不同相,而变压器初次级的角相关系有国家标准的,一般都一样的,所以电机应该会运行。

网友F:
我认为这是一个变压器并列运行的问题,如果符合并列运行条件,电动机可以运转.

网友G:
不能形成回路,应该不能运行

网友H:
不一定,与电网中各级变压器的接线组别有关。所以有可能电压为0V,也有可能电压高达4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