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2):
我已经绘制了一张A4图纸,并且在符号菜单的MISC目录下选择了A4DPS.SYM符号,现在我想换一个自制的符号,请问怎样替换?

网友A:
点击“页面数据”按钮,在下面的“图纸模板”区域,点击“...”(或者点击向下箭头,选择其中一个),会进入“符号菜单”对话框,在其中选择需要的符号即可。

网友B:
确实有这个问题,“点击“页面数据”按钮,在下面的“图纸模板”区域,点击“...”(或者点击向下箭头,选择其中一个),会进入“符号菜单”对话框,在其中选择需要的符号即可。”好像不能自行添加,最后只好将自己的图纸模板与软件的图纸模板取相同名称并覆盖才可以,但是起别的名称添加软件不认,是不是DEMO版本的功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