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2):
西门子变频器参数如何与S7-400通过PROFIBUS进行通讯,就是参数如何对接.能举个例子吗?
这方面的块被加了密码,烦

楼主:
我去E10000,这儿不好

网友A:
这个俺也向知道

网友B:
乱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算

网友C:
如果没找到,可以回来再问。我提供说明书和源程序。

网友D:
我想学习一下,,不知道可否提供,谢谢先

网友E:
正等着高手解释呢,快呀

网友F:
FB,FC,OB我替你解密

网友G(2005-06-20):
可否帮我一下

网友H:
请教您
请问您给OB,FC,FB解密的编程思路是什么?或者说SIEMENS 对块加密采用了怎样的
方式和算法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I:
告诉你吧
    在项目程序下有一文件,用DEBUG或其他16进制编译器打开他,可以看到相应功能块的名称
之后有一数据为33H表示没有锁,30H表示有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