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了。。求助

楼主(2004-09-13):
打个比方。几个地方都可以控制一个地方一个灯。每个地方的开关只要变化就能导致灯开关的变化。。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来的。。。每个地方的开关都都用微分指令。用上下降沿来表示开关的开关动作。。输出用位求反指令。。
  这个时候我迷糊了。。。或关系。。。满足一个就发生一次求反?是这样的吗?
  要是不是微分指令。无论前面怎么变化。是不是后面就一次满足条件时候求反一次就不变了?
   因为身边现在没实验工具。。一下迷糊了。。求助下。。。

网友A:
我看你写的我就有点迷糊。
按你说的应该是对的:满足一个就发生一次求反,不过还是要考虑一下你说用开关的形式,是自锁的还是不自锁的,有一点不一样。

楼主:
是不自锁的,位求反只是保持变化后的数值而已啊。
 我的意思是 微分指令的时候前面也都是或的关系。。。要是只是满足一个就后面一次求反。。那我其他条件不是再怎么变化。。。后面输出就始终保持一次求反后不变化了??

网友B:
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开关实现正反状态,用上升沿触发和用下降沿触发都可以,只是要考虑扰动。触发前你要检测状态,然后取反输出就可以。

网友D:
我杭州的,你准备花多少钱做这个?

网友E:
说的不清楚;
输入:微分或
输出:求反,(是否保持?难道只能0--》1?或只能1----》0?)

网友F:
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