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3):
请教各位:应急照明电源不由消防控制室配电箱供给时,怎样实现消防联动控制应急照明,使得火灾时能在消控室点燃一部分应急照明灯具?

楼主:
请各位高手赶快教教我!

网友A:
应急灯不是都用电池的吗?与常用电源并联。

网友B:
应急灯一般是直流的吧。。通过继电器检测交流供电回路是否有电的方法实现,交直流的切换

网友C:
应急灯是在交流电源断电是自动点亮的,所以当有火灾信号出现时同步切断你想要点亮的那部份应急灯的插座电源应急灯就会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