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3):
55KW大功率水泵的启动问题:怎么启动呀!注意是水泵  不是空载的 哦 !我急

网友A:
自耦就可以了!

网友B:
y变频最节能

网友C:
使用软启

网友D:
最好是软起,可调性好。
自耦也可以考虑

网友E:
同意三楼的意见。如果资金允许的话,用变频是非常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意三楼的意见。如果资金允许的话,用变频是非常好的

同意    支持

网友G:
用变频,不能起动找我

网友H:
单独启动选软启动就够了。选用时看你要求非要进口的也可以,但是这种东西国产的好象比进口的质量好一点(当然也不一定看价格。)想买找022-27370233李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