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3):
请问直流电机满负荷启动需要多大转矩?例如在水泥厂的旋窑上)
如果选用欧陆590直流调速装置应该如何选型?

网友A:
直流电机满负荷启动转矩等于负载转矩,欧陆590直流调速装置的容量大于电机功率就行了。

网友B:
与hc3899同仁商榷: 理论上说,直流电机满负荷启动转矩要大于负载转矩,否则动不起来,这是一个基本概念问题,因为机械系统有惯性.至于大多少,要视从零速到设定速度所需求的时间.同时它也受电机过载能力和传动装置配备的过载能力的限制,一般是在需求和经济性上做一个取舍.

网友C:
同意“学干”。能不能启动,关键看电机的额定转矩与实际的启动负载转矩是否匹配。不能只考虑电机的功率与负载功率的匹配。否则真有可能启动不起来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与hc3899同仁商榷: 理论上说,直流电机满负荷启动转矩要大于负载转矩,否则动不起来,这是一个基本概念问题,因为机械系统有惯性.至于大多少,要视从零速到设定速度所需求的时间.同时它也受电机过载能力和传动装置配备的过载能力的限制,一般是在需求和经济性上做一个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