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CPU配置

楼主(2004-09-13):
现有一系统,要求CPU、电源、通讯冗余,AI(4-20mA)96 , AI(RTD) 64 ,AO(4-20mA) 16,DI  64,DO 128,用西门子的PLC,

网友A:
RTD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冗余电源         6ES7407-0kr00-0AA0      2
冗余CPU          6ES7414-4HJ00-0AB0     2
RAM存储器卡    6ES7952-1AL00-0AA0     2
CPU电池         6ES7971-0BA00             2
冗余软件        6ES7833-2AC00-2YX0     1
UR2-H机架     6ES7400-2JA00-0AA0      1
槽盖板           6ES7490-1AA00-0AA0     1
同步模块        6ES7960-1AA00-0XA0     4
同步电缆        6ES7960-1AA00-5AA0     2
以太网卡          6GK7443-1EX11-0XE0     2     如果是其他的通讯 ,另外选其他的模块。

总线连接 器          6ES7972-0BA41-0XA0     12
电源模块           6ES7307-1KA00-0AA0     5
IM153 冗余组    6ES7153-2AR00-0XA0      5
模拟量输入模块   6ES7331-7KF02-0AB0      12
模拟量输入模块   6ES7331-7SF00-0AB0     16
模拟量输出模块    6ES7332-5HF00-0AB0      2
数字量输入模块   6ES7321-1BL00-0AA0     2
数字量输出模块   6ES7322-1BL00-0AA0     4
机架                   6ES7390-1AF30-0AA0      5
前连接器             6ES7392-1AM00-0AB0     8
前连接器            6ES7392-1AJ00-0AB0     28
PROFIBUS电缆     6XV1830-0EH10        若干

如有不合适的地方,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I/O用ET200M是不是便宜点,配置如何?多谢,

楼主:
在线等待中。。。

网友A:
我上面的配置本身就是ET200M的。,
可以在线联系我。 MSN:cuihongtao_200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