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急

楼主(2004-09-13):
tlp521光偶,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24v输入521的led脚,使用限流电阻为1k
接收端是3.3v的使用的限流电阻是300,为什么不能将Vce降低到
0.4v以下,现在的Vce是2.3v,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A:
Vce值跟导通程度有关.

网友B:
一般输入端限流10MA就可以了,你输入的电流稍大了些,电阻可以翻一倍,不过应该还在TLP521的工作电流范围内,可以工作。
输出300欧应该可以。如果输入正确,输出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测量无误,521没坏,你可以断开521带的负载,我怀疑是外部电路有问题,或者外电路与你的300欧、3.3伏匹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