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是什麼意思

楼主(2004-09-13):
如題:

网友A:
冗余是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由此减少系统的故障时间。

楼主:
喔!了解,就是Redundant

网友B:
硬件?软件?

网友C:
通俗讲就是备份!不过有一点不同,必须是热备,当一个出现问题时系统会自动无扰动的切换到另一个上,不影响现场设备的运行

网友D:
也叫双激热备系统,这个系统最重要的是同步问题,现在具了解只有GE公司作成了真正的完全同步。上次听他们一个讲座说已经达到了。

网友E:
还有一种技术(多用在数据运算器中),一组数据两台同时运行,得出结果进行比较,相同则使用,不同则重复

网友E:
这样可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F:
只有GE公司作成了真正的完全同步,MAX ON?冗余技术原是DCS的一部分主要功能,PLC系统冗余技术各家各有所长,完全同步具体有何特点?

网友G:
长知识!谢谢各位了

网友H:
终于有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