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3):
我公司定做了一台125KW的绕线转子电动机,
我做了个验收细则,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家帮我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怎么不测测温升呀?

网友B:
请问?你怎么得到你想得到的电机实测数据呢?你有对应检测125kW的测功机吗?你有关于检测电机的相关国家标准吗?你清楚关于电机产品质量、性能的相关型式试验方法吗?
用不用我的帮助呀?

楼主:
谢谢 leondandan 提醒!是应该加上温升
kdrjl ,请问你有检测电机的相关国家标准吗? 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个表是根据电工手册里关于电动机大修中提到的试验方法做的,有什么不妥的请指教一二。
测功机我没有,电动机的铭牌参数并不准备实测,只核对即可,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