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MP的问题

楼主(2004-09-14):
想将图纸或部分图纸导出为BMP格式,是否有此功能?

楼主:
噢,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A:
到底怎么做的?我也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楼主:
要复制到剪贴板才行,开始的时候只是点复制就不行。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将图纸复制到剪贴板后,在WORD中粘贴发现导线的连接点(黑点)不见了,后来发现在EXECL中却是好的,画笔中也是好的,最后只好先粘贴到EXCEL后,再粘贴到WORD中,2台机器都是一样的情况,奇怪!而且把WORD中没有黑点的图粘贴到画笔中黑点又有了。

楼主:
原来是OFFICE2000的问题,换成OFFICE XP就好了。

网友B(2005-11-06):
学习一下。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