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4):
BOSCH  REXROTH的虚拟主轴和无轴传动技术,有哪位朋友使用过,能谈谈吗?

网友A:
不懂。只知道用于长距离传送。应该叫“无共轴传动”比较合理。

楼主:
说的是同步的问题,我的理解。

网友B(2006-07-16):
虚拟主轴是指轴与轴之间的位置关系的一个数学模型,这是一种对运动控制的理解问题,即,虚拟轴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数学算法,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轴,其它轴的运动关系是与这个轴产生一个算法,比如一个1:1的同步跟随关系,或者一个复杂的曲线关系。

无轴传动是指在机械行业,传统的机械结构是采用机械传动的方式,由一根主轴将动力传送给其它轴,例如在印刷机械上,是将主动力通过一个机械长轴发送到各个印刷组,而无轴传动取消了这个机械主轴,同时也就取消了这些连接的机械件,从而使得系统减少了由于机械磨损而造成的精度损失、速度无法提高,以及生产柔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