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4):
请教一个低级问题:输入法在ie浏览器上不能使用,进行搜索不行,进入论坛发帖也不行,不知为什么?这是近段时间才出现的。但是偶尔也能正常一下,单是比较罕见。不知是否啥地方有冲突设置了?xp操作系统,office2003,输入法2003。

现在输入是在word中写的,然后粘帖到这里来的。

楼主:
查毒了,没有

楼主:
我是不是必须重装系统呀?好难受

网友A: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记得是将INTERNET选项中删除INTERNET临时文件, 安全和高级更改为默认选项试试.

网友B:
说不好,建议:
1 卸载2003输入法,用别的输入法。2003输入法有BUG发现
2 从装IE6

网友C:
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
小的时候有人问]世界上的动物有两种,吃草的羊和吃羊的狼,你选择那种?”
     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狼,以为食物链的上层就可以优雅而尊贵地活着。
     后来,我终于懂得:
     懂得了羊是每天都有草吃的,但狼却是饿着的时候总比吃饱的时候多得多;
     懂得了羊只要不是跑得最慢,就可以不被狼吃,而狼却要跑得最快才可以有羊吃;
     懂得了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草场去过自由自在自己的生活,只要那里没有狼,而狼却只能选择羊所喜欢的草场去过不自由不自在不自己的生活,仅仅因为那里有羊。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狼吗?

楼主:
还是不行了,准备重装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D:
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E:
我以前碰到过是一个同事浏览的网页有恶意代码,改动注册表,又锁定注册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已经确认是输入法的问题了。不使用微软200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