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

楼主(2004-09-14):
请问mcgs有没有关于欧姆龙c200h各个IR字和位设置读写的设备构件啊??xiexie

网友A:
?什么意思?MCGS是有OMRON驱动的,直接连就好了

网友B:
通过串口设备连好OMRON,在设备的通道连接I/O和中间继电器。

网友C:
??   建议先了解OMRON的通信协议。。明白PLC是MCGS是怎样实现数据通信。

网友D:
MCGS的SKAD高级开发包中有OMRON PLC的原代码样例,MCGS等组态软件大都采用底层通讯驱动,框架都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