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头

楼主(2004-09-14):
哪位朋友知道:
       我想知道几种网络头的定货号,外型,哪种性能好些?

网友A:
垂直电缆引出线:6ES7 972-0BA12-0XA0
                       6ES7 972-0BB12-0XA0
35度电缆引出线:6ES7 972-0BA40-0XA0
                        6ES7 972-0BB40-0XA0
30度电缆引出线:6ES7 972-0BA30-0XA0 (无终端电阻组)
90度电缆引出线:6ES7 972-0BA50-0XA0  (无终端电阻组)
                        6ES7 972-0BB50-0XA0 (无终端电阻组)
180度电缆引出线:6GK1 500-0FC00
180度电缆引出线:6GK1 500-0EA02

网友A:
忘了说,一般用35度的,性能都一样,无中断电阻组的只能用在网络中间,不能用在总线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设备

楼主:
有图片么?

楼主:
用过  6ES7 972-0BB41-0XA0

网友B:
6ES7 972-0BA50-0XA0 、 6ES7 972-0BB50-0XA0都是有终端电阻组的,而且都可以用于快速连接系统的连接,感觉是使用最方便的总线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