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4):
各位高手:
   75KW电机用星--三角启动,用延时头切换,如何解决切换拉弧问题,既封星点接触器与三角接触器切换时的拉弧问题,(三个接触器皆为95A,延时22秒切换)。
   使用正泰 QJX2-95A 星--三角启动器如何?(征询意见,请求指教 )

网友A:
并联电阻,启动完了切断电阻。

网友B:
在接触点处并联电容和电阻的串联电路。

网友C(2019-02-10):
分析一下2004年的提出的话题,大概是启动方案有问题,估计又是一九五七----九六几年国家标准电气手册中的老方案了。75kw--132kw电机星角启动经常接触,从来没发生过切换过程中有什么拉狐现象,都非常顺利,不知道电阻电容要串在哪里,干啥用,没听说过,第一只接触器应该再大一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析一下2004年的提出的问题,大概是启动方案问题,估计又是一九五七----九六几年国家标准电气手册中的老方案了。75kw--132kw电机星角启动经常接触,从来没发生过切换过程中有什么拉狐现象,都非常顺利,不知道电阻电容要串在哪里,干啥用,没听说过,第一只接触器应该再大一档。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我觉得应该并联在星点接触器上,电机是感性负载,给个放电回路。
不知是不是这样,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析一下2004年的提出的问题,大概是启动方案问题,估计又是一九五七----九六几年国家标准电气手册中的老方案了。75kw--132kw电机星角启动经常接触,从来没发生过切换过程中有什么拉狐现象,都非常顺利,不知道电阻电容要串在哪里,干啥用,没听说过,第一只接触器应该再大一档。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我觉得应该并联在星点接触器上,电机是感性负载,给个放电回路。
不知是不是这样,还请大神指教
75千瓦启动电流几百安,那得需要多大的电阻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