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4):
请问:

没有流量的时候流量计仍然有读数(旋涡流量计),请问这主要有那些方面的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管道震动或干扰

网友B:
如果指示不大,可以用小信号切除试一试。

网友C:
上两位说得对,还可以调低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指示不大,可以用小信号切除试一试。

指示并不小。

大流量时流量计计量还算准,就是在无流量或小流量时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指示不大,可以用小信号切除试一试。

也调整了抗干扰系数,把小信号切除,但效果仍然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震动或干扰

会是与该管道并联的管道内的气体流动而造成干扰吗?

按理说这种干扰应该不是很明显啊,但实际上无流量时流量计的显示值并不小。

网友A:
你量一下在没有流量时的输出频率,干扰一般为50HZ,假如真是这样,检查信号电缆是否为屏蔽电缆,屏蔽层应在传感器端接电源0V,如还有问题,可能是仪表提供的直流电源不干净,另外提供电源试试。

网友A(2005-01-15):
几天前碰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电缆采用很好的屏蔽电缆,接地也接好,管道内无介质,但输出频率有十几到七十几HZ变化.调低流量计增益无效.把流量探头的两根信号线拆下,频率为零.说明问题在探头.
联系厂家,称是焊接法兰时不能把流量计装上焊,否则会损坏探头.更换后正常.

网友D:
焊好后怎么还装得上去?

网友E:
零点漂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焊好后怎么还装得上去?
焊好后用锁紧发兰用的三根长螺栓把螺母套在法兰内侧,反转螺母即可把法兰片顶开,这样能轻易把流量计装入法兰内.

网友F:
是一次表还是二次表有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