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自己的机子上装了wincc软件,系统是2000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不知怎么了,我从公司把组态拷到我的电脑上,一打开就出现毛病。现象如下:

                 1。一打开就会显示:‘没有数局连接’的对话框,把对话框关掉,WINNCC就同死机一样没有反应了。

              2。碰敲能打开了,激活时又不让激活了!好像问题出在报警记录和变量记录上,不让他们运行的话就能启动了,不过启动后画面总是大小 不合适有时各个画面的连接还不好。

                大家帮忙看以下是什么问题,我刚学组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忙·!!

网友A:
你的是正版的吗,组态版本是否兼容

网友B:
计算机名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出来“没有数据连接”对话框是正确的,因为你公司的是跟下位机向连的,时时刻刻有实时数据传输。而你的电脑没有跟下位机连接,所以会有这样的提示。
你不妨把计算机名与你wcc工程的计算机名改为一样。另外把你工程的东东点属性,把只读前面的复选框的勾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出来“没有数据连接”对话框是正确的,因为你公司的是跟下位机向连的,时时刻刻有实时数据传输。而你的电脑没有跟下位机连接,所以会有这样的提示。
你不妨把计算机名与你wcc工程的计算机名改为一样。另外把你工程的东东点属性,把只读前面的复选框的勾去掉
顶!

楼主:
我知道了!!我计算机名和我的工程名是一样的,我照上面大哥说的作了,可是还那样,我怀疑我考的有问题了!!我现在都糊度了

网友E:
重新复制组态,不能用新组态复盖原组态,否则会出问题.还有问题的话就得重新安装WINCC了.

网友F:
重新建立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