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帮忙

楼主(2004-09-14):
有这样一件事就是我现用一台22KW变频器带一台18.5KW的空压机总是起动不起来好不容易起动起来了电机温升却相当高电流也一直达到50多个以上请问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不是电机有问题就是变频输出不对,量输出

网友B:
空压机可能有问题。

楼主:
我试过了工频电机没问题变频器不带负载也没问题

网友C:
气压开关出问题了,没把压缩腔内的气体放完。

楼主:
是么这我倒没有注意我今天过去试一下

网友D: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这个电机论坛:www.em-fea.com

网友E:
先介绍一下你的 空压机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F:
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用我们的软起吧,

网友G:
很有可参能电机在高压力启动,需较大的启动力矩。所以电机发热同时启动困难。可以先用工频启动看看,测量电机的运行电流和启动电流是否在额定值。

网友F:
楼上的人家都说工频没有问题了呀

网友H:
可能是气压开关堵塞,造成压缩腔内有余气,启动时力矩较大,启动困难,电流较大,电机温升高!

楼主(2004-10-17):
你的方案我试过不行

网友I:
TO 61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去掉变频器,直接加工频,空压机启的来吗?
你的问题,先判断是机械问题?再判断是电气问题?
问题解决了以后,回个贴子,有个结论,不枉这里的网友们的关心呀。

楼主:
算是解决了变频换了软起

网友I:
呵呵?原因是“重载”启动。差异,变频器不能软起?什么破功能的变频起?

网友J:
同意14楼的看法!

网友K:
是他没调整好启动时间,应该调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