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4):
请问发电机用的是什么线圈,是不是漆包线,好象不行啊~~
帮帮我,我好菜的``

网友A:
一般是漆包线。怎么会不行?

网友B:
一般小型电机电流小,用的线线径细,一般为漆包线;中大型电机电流较大,用纱包线(扁铜线).

网友C:
一般 电机用线是 按照 国标选取 的! 按照容量 磁通 都是 漆包线
不过 绝缘的做法 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 电机用线是 按照 国标选取 的! 按照容量 磁通 都是 漆包线
不过 绝缘的做法 不一样.
对!380v的电机浸绝缘漆就行了,6kv,10kv电机的绝缘要求就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