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4):
由于信号输入板需要+5、+12等电源,故设置3个整流器,整流器输入~220V,输出--+5V等。只有关掉整流器前面的开关,才能消除~50V电压,但这样就不能进行信号采集了,怎么办呢?

网友A:
加个负载再测有无电压,或者接地试试.

网友B:
机身要有良好接地或者对人体和线路有良好绝缘就没大问题。

网友C:
单相设备经常如此接地好了

网友D:
相对点是什么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是原来的地线坏了。重新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