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分析——高手请进

楼主(2004-09-14):
最近迂到一个问题,不知是何用意。
哪位高手知道,请给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要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别人就更不知道了。你这个电路是从哪里抄来的?如果没有抄错的话,他好像是一个模拟量信号处理电路,是将一个有极性的模拟量信号变成一个恒为负值输出的模拟量信号。Vout = - │Vin│
呵呵,你不会是在考人们的模拟电路基本功吧?这东西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都是通过数字化的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B:
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论极性的放大电路

网友A:
哈哈,有上当的了。
这个电路既不是绝对值的,也不是放大的。它的特点是,输出信号的数值的绝对值跟随输入信号1:1;极性永远为负。这个电路实际上是一个运算电路。Vout = - │Vin│。
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搭一个电路做做试验,就清楚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交流放大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s very much!
你客气什么?是不是赶快说说这个电路是哪里抄来的呀?
怎么会是交流放大器?正向的电压信号能通过两个反顶着的二极管到输出端?不太可能吧?不应该是交流放大器。

网友D:
不可能是交流放大器,因为两个运放的输出都有一个相同接法的二极管.

网友E:
3楼说得对

网友F:
是不是整形电路?

网友G:
我看应该是一个放大整流电路

网友H:
好像是全波检波(整流)电路.这种电路可以避免二极管直接检波(整流)带来的压降和非线性失真.对小信号检波(整流)很好用.

网友I:
推荐 邱关源  的 电路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Uo=-/Ui/
我终于找到知音了。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J(2007-11-17):
我为什么看不到电路图啊!!

网友K:
12楼讲的比较正确.

小信号精密整流电路!
输出信号等于输入信号的绝对值!
Uo=|-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