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5):
Plc中有了强制点,在plc内部有输出的都有哪些plc呀?都有哪些型号?
就是想接个灯出来,让维护时一看就知道这台设备需要进一步处理。

楼主:
西门子,罗克韦尔、施耐德、三菱、欧姆龙等等都有哪些型号有这种功能呀?
没有人自己顶一下

楼主:
Plcmaster兄弟:是西门子什么具体型号呀?
其他plc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任何一种PLC都能强制输出,要接个灯出来只能用外部接点,不然你的电线准备往哪里接,还用一种方法就是用终端显示设备,不用外部接点

楼主:
不是plc的强制输出问题,我想问的是,在对plc进行强制某个点之后,什么型号的plc是否有内部的某个可以 提示的点也动作,操作提示就是利用这点来输出,输出当然可以到灯或终端上。

网友B:
我想,可以在编程时,用输出点驱动一个辅助继电器!在内部看,不知你从哪里看,内部你又看不到.不输出哪里看得到,要不用软件连机看?

楼主:
我想的是,是否里面有这样的点:比如常on、常off、上电第一次扫描on等等一样的标志位来显示这个cpu中有某个点被强制了,然后通过这个标志位来输出,提示本机有强制位需要继续处理。

网友C:
s7-200中SM4.7用来指示是否有强制操作,300/400中也该有

楼主:
除了西门子,别的品牌有吗?

网友D:
OMRON可以通过加FAL、FALS指令来完成出错报警,当外部或者内部有个位置ON的时候,可以用FAL指令让PLC的ERR灯闪亮或者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