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5):
敬请各位师兄指教:我是个PLC的初学者,请问哪种条形码阅读器可以和FX2n系列的PLC通讯?应该怎么连接?敬请详细说明,急盼!谢谢!

网友A:
要有专门的读写条形码模块方可

网友B(2005-03-12):
只要可以控制PLC断口处于被动接受态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