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5):
请教:
    矢量电机与异步电机有何区别
    采用矢量变频器的闭环控制能否拖动有反馈的异步电机(加PG)

网友A:
矢量电机能适合1~100HZ的调速范围,强制风冷结构,闭环控制带PG使用矢量变频器可实现转矩控制等场合,普通异步电机只适合一般场合使用,带PG可适合较大调速范围,但不能长时间工作在低速大扭矩状态。

楼主:
那电机绕组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电机绕组铁心等有什么不同得问制造商,我也是用户。好象整体长些,轴承也是特制的。

网友B:
矢量电机可以称为变频电机,其可以在实现低转速至高转速的速度调整,并可以通过控制器实现随外在负载的变化即时调整输出力矩,一般绝缘等级较高,能够承受高次谐波及脉冲,有单独的冷却风车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
矢量电机与变频电机,应该有区别。标准名称为矢量变频电机。与普通变频电机不是一种类型。其在电机中多了几个绕组,用于对磁化电流地响应。采用矢量变频器控制,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目前国内生产厂家好像还没有。具体我也不很清楚。只知道早几年引进设备,日本人提供控制系统,采用东洋矢量变频器,要求配矢量变频电机。用普通变频电机代,不行。在国内找不到加工厂。最后只能进口日本东洋的矢量变频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网友E:
电机设计论坛有了新去处,欢迎访问并关注:www.em-fea.com

网友E:
电机设计论坛有了新去处,欢迎访问www.em-fea.com

网友F:
个位大峡能不能介绍一下ABB电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