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要请教

楼主(2004-09-15):
请问各位:变频器输出,恒转矩,变转矩是什么涵义,处于什么样的工况。谢!

网友A:
我们知道变频器不仅可以将转速做为控制目标,也可以将电机的转矩(对应与电枢电流)作为控制目标.假如我们的工况是要控制加工线(如造纸,冶金薄板处理)某一段的张力恒定,当辊径为常数时.像张紧辊,我们使用恒转矩控制.如是变直径,象开卷机或卷取机,则需要变转矩控制.至于怎样变,则是根据算法来控制.即可以在PLC里完成,也可以在变频器里完成(SIEMENS的变频器有自由功能编程模块,或专用的工艺模快T400都可以完成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