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电子器件型号

楼主(2004-09-15):
本人在维修一台OMRON可编程控制器是28点,经检查是开关电源部分坏了。共坏了四个元件,分别为开关管型号为K2039和一个10欧姆电阻一个稳压二极管(为玻璃管)上标18。请问开关管和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各代表什么。最后谢谢你。

网友A:
开关管K2039应该是日本2SK2039,它是和2SJ****管是配对的场效应管,稳压二极管18是稳定电压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K2039应该是日本2SK2039,它是和2SJ****管是配对的场效应管,稳压二极管18是稳定电压18V。

网友C:
如果是C28P的电源板我有,直接换掉算了

楼主(2005-01-01):
谢谢楼上各位,我的机器已经修好了.你们说的很对啊